蜗轮的问题

楼主(2020-07-02):
采用的组合式蜗轮,为什么使用过程中出现齿圈与轮芯连接失效,是制造问题还是设计问题?蜗轮模数4,齿数20,,配对蜗杆齿数1.

网友A:
连接失效,怎么个失效法,连接方式是否紧配、连接处是否打固定螺钉!
没有信息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失效,怎么个失效法,连接方式是否紧配、连接处是否打固定螺钉!
没有信息怎么判断

浇筑式的,齿圈跟轮芯分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浇筑式的,齿圈跟轮芯分离

应该是结构问题吧,齿顶圆才100,芯太大了吧

网友:
估计仅是滚细花了,要粗,或加工出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结构问题吧,齿顶圆才100,芯太大了吧

芯外径52,内孔30

网友:
两种不同的材料,通过浇筑来结合,没有正确的工艺,结合是不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浇筑式的,齿圈跟轮芯分离

浇筑式的:一般内芯表面会在圆周表面上等距做几个通或不通的内键槽以增加外圈的附着性

网友:
上论坛找问题,又不把照片,图纸等等发全面,别人如何能帮助到你呀。。

网友C:
什么样的失效形式??点蚀,齿根折断,齿面胶合和磨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失效形式??点蚀,齿根折断,齿面胶合和磨损吗?

蜗轮没问题,是蜗轮齿圈与轮芯连接失效,

网友:
这个好像没啥意义,省不了多少材料,反而不可靠,芯要事先加工和处理(人工费高),这个费用差不多就该抵节省的材料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