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软硬两种材料中间做紧定螺钉时中心应该偏向哪一边?

楼主(2020-07-02):
大家好,我们经常会在软硬两种材料中间做紧定螺钉,好像紧定螺钉的中心应该偏向某一边,,比如组合式蜗轮,蜗轮材料一般锡青铜,轮毂钢,组装时在结合面打紧定螺钉;以前有印象,现在忘了,资料也没有查到。哪位还记得,从哪查原理。谢谢

网友:
一般还是中间吧,不然加工麻烦,理论上是优先考虑销强度,接触强度是靠数量解决的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加工难度非得偏的话,当然是偏软的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加工难度非得偏的话,当然是偏软的一边

有没有理论依据,比如机械设计手册或其它。我也认为偏向软的一边,因为软的那边强度低,偏向软的一边可以增加接触面积,只是个人想法,希望找到理论依据。我好像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是偏向硬的一边,是在蜗轮老图纸见过,现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
最好两边都能作出,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