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丝杆加同步轮的电机如何计算

楼主(2020-07-02):
请问大神们下双丝杆+同步轮传动的电机(扭矩和最大扭矩)如何计算选型,负载重要50KG,速度0.3m/s,梯型丝杆直径14mm,导程3mm,长度383mm(总长438mm),5M同步轮直径21.5mm,带宽12。

网友A:
计算问题基本没人回答的,自强吧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问题基本没人回答的,自强吧少年。

网友:
速度这么快

网友:
自己算喽

楼主:
就是不懂大概的计算流程所以才问问大神们的

网友B:
另外你速度要0.3m/s这么快?导程3mm,电机需要60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速度要0.3m/s这么快?导程3mm,电机需要6000rpm

谢谢,那我导程改大点应该可以吧,现在先确认所需的电机。请问一下现在计算双丝杆+同步带机构的电机,是先计算单条丝杆的所需的扭矩、最大扭矩,然后相加,再计算同步带机构的扭矩、最大扭矩,电机的扭矩就2条丝杆的扭矩、最大扭矩+同步带机构的扭矩、最大扭矩嘛?

网友C:
同步带传动的扭矩T=mg*d/2=5.27Nm
v=ωr=2πnr=0.3   n=0.3/(πd/1000)=4.44r/min
P=T*n/9550=5.27*4.44/9550=2.45kW
那么每根丝杠传递的功率为1.225kW,不考虑摩擦
v'=2πnR=2*3.14*4.44*D/2=0.2m/s即丝杠或螺母移动的速度为0.2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传动的扭矩T=mg*d/2=5.27Nm
v=ωr=2πnr=0.3   n=0.3/(πd/1000)=4.44r/min
P=T*n/9550=5.27*4.44/ ...

网友D:
我补充一点,同步带拉的太长,传动过程中要小心带的抖动,会影响两丝杠的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补充一点,同步带拉的太长,传动过程中要小心带的抖动,会影响两丝杠的同步。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