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哪位小哥用过抛光拉丝轮

楼主(2020-07-02):
我们公司在做一批工业柜子,对钣金的边要求打磨抛光,不得有锐边割手,不知群里有没人用过拉丝抛光轮,效果怎么样,切削力和寿命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
拉丝用过往复式的,上面夹拉丝布
抛光用过回转式的,仿羊绒纤维抛光轮

拉丝没啥说的,我觉得拉丝布很耐用了。
抛光比较费抛光轮,而且重度污染,极其容易得尘肺病。

网友:
如果只处理锐边毛刺很简单,角磨机+打磨片或者百叶片就可。如果是拉丝面要把纹路处理成一致的就得角磨+直磨+手持拉丝机,根据板面的拉丝砂号粗细逐步覆盖顺直,有拼接需要分角的夹个板子45度分就行------不复杂,一般钣金厂操作工都可以解决

网友:
拉丝机(某宝搜手持拉丝机,旋转拉丝辊形式的),这种出来的效果比较好。

柜子去锐边,就得靠角磨机了

网友:
拉丝抛光轮很多都是羊毛轮,质权,基本上没有切削力。

网友:
百叶片打磨,尼龙轮细磨,羊毛轮配合蜡抛光,拉丝轮可以拉丝(需要专用机器)\也可以手动拉丝,

打磨还有千叶轮(需要专用机器)
还有平磨轮/用于平面打磨或抛光。抛光蜡,抛光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