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根轴上驱动几个凸轮机构的设计

楼主(2020-07-02):
相信设计中涉及到凸轮方面的都有点犯难,单个凸轮设计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但多个凸轮通过一个驱动源来控制,相互之间各个执行机构要动作协调、顺畅,就需要考虑各凸轮启停位置,在每个旋转角度上各凸轮上的执行机构具体在哪个位置都有需要计算好(如轴上有分度凸轮、盘形凸轮、共轭凸轮等)。当然,设计的凸轮前首先要知道产品的工艺流程是怎样的,关键工艺点需要多少时间,画出产品工艺流程的时间节拍图--时序图。在具体到各个分解的动作时序图,最后完成凸轮的设计。
不知道各位大虾是否还有其他的关于这种联动的凸轮设计思路呢,大家共同探讨 探讨。。。特别是凸轮时序图的绘制思路是咋样的?

网友A:
能玩明白单个凸轮的,可以说是高手了;能玩组合凸轮的,已经是大神级别了。

网友(点评):
我还差得远,越研究凸轮 越发现要学东西太多了,但一个人去钻很痛苦的,所以希望有懂这方面的 相互交流交流。可能就是一层纸点下就透了

网友B:
大部分的自动机械在应用凸轮时都是顺序动作,速度也不是很快,只要互相动作不干涉就可以了。如果是高速的设备或者联动很紧凑那就难了,这种一般都是专用设备一般的设计中应用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的自动机械在应用凸轮时都是顺序动作,速度也不是很快,只要互相动作不干涉就可以了。如果是高速的设 ...

凸轮插针见过没?

网友(点评):
见过一种电气接头插针,就一个凸轮,只不过控制塑料件第一次比如移动10毫米,然后往回移动4次每次2毫米。这种凸轮没什么要求的只需要这几个位置尺寸准确就可以了,然后移动的过程平滑一点就行,在就是180度内在移动

网友:
凸轮插针

网友:
打击一下自信心,电子凸轮了解下,这玩意电气都开始跟机械抢饭碗了,你们还在讨论谁是高手,谁是大神?那凸轮专机申请专利的估计又要哭了

网友:
看我的图像,那是六轴自动机床,一台主电机,六根主轴同时转动,带动六根棒料旋转,六个横刀架可装六把以上刀具(普通车刀、成形车刀、剃刀、等)纵刀架也有六个工位,可进行车钻铣镗绞攻丝滚丝等。机床全自动工作,送夹料、纵横各六个刀架的加工全部由凸轮控制,一台六轴自动机上使用的凸轮有几十个。机械用凸轮主要有两种,渐开线凸轮和阿阿基米德螺旋线凸轮,根据需要和用途来设计,就形状规格来说种类繁多。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机械自动化三要素:齿轮;杠杆;凸轮。如今又多了一个数控。自动机是一个庞大的系列,有单轴,四轴,六轴、八轴。全自动与半自动两大类。前面我发过这类的帖子,你可以找"六角车的帖子目录”里面有介绍这类设备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玩明白单个凸轮的,可以说是高手了;能玩组合凸轮的,已经是大神级别了。

如果能玩到炉火纯青,凸轮组合要比堆气缸堆伺服节拍要快得多,可靠形更是高一个层次。所以我觉得大神都不能形容了,起码是扫地僧般存在。看过一个日本设备的视频,整台设备好像就一台三相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玩到炉火纯青,凸轮组合要比堆气缸堆伺服节拍要快得多,可靠形更是高一个层次。所以我觉得大神都不 ...

低速凸轮和高速凸轮完全是两个思路,哈哈,能玩明白高速凸轮的真的太少了。玩到最后,一个数学,一个材料,都是国内的弱项…

网友(点评):
这个的确很费脑筋

网友(点评):
是哟,这电流都是低频的断路,到高频就变短路了

网友:
凸轮组合机构参数优化设计,需要结合CAE分析,应该能得出了较为理想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玩到炉火纯青,凸轮组合要比堆气缸堆伺服节拍要快得多,可靠形更是高一个层次。所以我觉得大神都不 ...

说得视频是组装安全带塑料扣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视频是组装安全带塑料扣的嘛

视频有出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