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关于手工测绘

楼主(2020-07-02):
小弟的工作时常需要对来样实物进行测绘,我想问下关于下面两种图形,在不用到专用的测量设备的前提下,纯手工测绘有什么好的建议么。像下面图一的不规则钢板(是不是就是用直尺角度尺还有R规来测量,有没什么其它的技巧)然后就是第二章图中的这种塑料斗,长1米多,像这种大小的又比较复杂的塑料斗要纯手工测绘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思路。在此先谢过,望各位有经验的兄弟给点建议

这种塑料斗

这种塑料斗

网友A:
第一种:
这个问题可以转化成知道一段圆弧求半径的问题,在圆弧上任意取两点做切线,然后过切点做切线的垂线,两条垂线交于一点 这个点就是圆心,然后测量圆弧上任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就是圆角半径了。

第二个。。。个人感觉也没什么好办法,有最优法是3D 扫描,直接成图,估计一般公司也没有这种设备。

网友B:
1、找大学时候画手绘图那种点阵纸,东西摆正,描边,剩下的就是用平面坐标去表示关键点了,愿意再往下一部的话,那就用公式曲线模拟。
2、财大气粗的上三维扫描吧吧,想不到太好的办法,蹲个大神,看有没有捷径。

网友C:
第一种的话,投影仪投出来,然后做。 第二种,3d扫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
这个问题可以转化成知道一段圆弧求半径的问题,在圆弧上任意取两点做切线,然后过切点做切线的垂 ...

谢谢兄弟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找大学时候画手绘图那种点阵纸,东西摆正,描边,剩下的就是用平面坐标去表示关键点了,愿意再往下一部 ...

好的,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的话,投影仪投出来,然后做。 第二种,3d扫描吧。

好的,谢谢兄弟

网友:
抄数可以,就类似3D扫描。

网友:
SolidWorks2018版本以后 有个功能直接插入图片 生成模型

网友:
第一种,多测关键点的坐标。第二种手工没好方法。

网友D:
这种情况常遇到,以前的帖子也发过类似的内容,不过那是CAD图,椭圆,如何现场划线下料的问题。你这问题刚好相反,料已下好,如何画到图纸上?老办法,滑石笔,钢板尺,坐标方格,最后按点连线,这图就出来了。如不明白,看我以前发过的帖子。

网友:
你若是啥工具都没有,想要测绘,难度不是一般的高。只能用你自带的零件了,你那双眼睛经过训练是可以测距离的,训练成功可堪比电子眼。这样,你看一眼就可以画出来了。但你要有这超能力估计也就危险了,没人当你是间谍基本不正常。所以呢,你还是找工具画好了

网友E:
方法众多社友都说过了,我再补充一点:第一个零件绘制完成后可以打印1:1图纸,将零件放置在图纸上观察边线是否重合,不重合的话进行修正,修正后继续重复上述过程,直至完全重合。当然你要是用三维扫描仪的话不用

网友F:
找到某个直线点,然后直接用JDP描图,然后放比例,下面一个同样方案,然后用SW画出来3D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众多社友都说过了,我再补充一点:第一个零件绘制完成后可以打印1:1图纸,将零件放置在图纸上观察边线 ...

好的,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到某个直线点,然后直接用JDP描图,然后放比例,下面一个同样方案,然后用SW画出来3D图

朋友所说的JDP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常遇到,以前的帖子也发过类似的内容,不过那是CAD图,椭圆,如何现场划线下料的问题。你这问题刚 ...

好的,多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法众多社友都说过了,我再补充一点:第一个零件绘制完成后可以打印1:1图纸,将零件放置在图纸上观察边线 ...

我以前就是这样搞的 哈哈

网友:
1、用一张白纸,压到零件的特征平面上,在轮廓出用手一压,轮廓的印记就在纸上了;
2、轮廓都在纸上了,下一步就好操作了,用笔描好印记,打印机扫描成图片,插入solidworks草图界面描出来,这样很准;
PS:
1、有凸台的平面,纸展不平时,可以把对应的非平面区域掏空;
2、小时候你用硬币,纸和铅笔涂过硬币上的花纹和轮廓没,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然后根据关键尺寸,把比例调一调就好了

网友:
然后石碑拓片也是把石碑上的字或者轮廓1:1印在纸上的 方法

网友:
有些摄像头的外观面不规则,不便测量,我是这么描或者蒙出来的

网友:
第二张图,没啥好办法。

网友:
没看见这个零件多大,不同量级测绘方法不一样

网友:
这种曲线是没法儿手工测绘准确的,建议用逆向造型。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SW里面的小功能,工具-草图工具-草图图片,用手机平行于零件拍照(最好加个尺寸知道的参照物),再把图片导入到草图里面,根据参照物尺寸调节好图片比例,下面就可以描了。这种只适用于简单的。

网友:
拍个照片,用SW图片插入,调整比例,描轮廓,拉伸凸台就出来了

网友:
电脑抄数咯,手工量德来都不知什么时候 了,还不准

网友G:
小弟的工作时常需要对来样实物进行测绘

-- 说明需要专用设备了。

我想问下关于下面两种图形,在不用到专用的测量设备的前提下,纯手工测绘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 看来你那里的人,真的不值钱儿。或者,老板不会算成本,只知道省手里的现金。

网友H:
手工测绘是个坑啊  我客户不给数据图纸让我手工测绘, 什么要求都不明说,说按照测量的做就行  然后一旦设备做出来,你就问题大了  这个位置测得不准确  那个位置公差做大了 什么螺栓怎么用的短一号的,另一个面平面度不对  呵呵 2k的东西测绘一天 加工2周,来回修改近一个月,来回跑客户4-5次 有时还要提前去现场,等着反馈设备使用情况 他们上夜班用人也得跟着 我就遇到这么坑的客户  兄弟劝你一句 手工测绘的项目不要接  出的问题都是你的  还落不到好

网友I:
拍照,投影,拍照片,照片转CAD

网友J:
可以用OGP Smartscope去识别特征,自动输出尺寸,或者轮廓扫描仪扫,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扫描出来轮廓生成图片用Solidworks的草图图片导入,然后描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的工作时常需要对来样实物进行测绘

-- 说明需要专用设备了。

哈哈。让兄弟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工测绘是个坑啊  我客户不给数据图纸让我手工测绘, 什么要求都不明说,说按照测量的做就行  然后一旦设 ...

好的,多谢兄弟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拍照,投影,拍照片,照片转CAD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OGP Smartscope去识别特征,自动输出尺寸,或者轮廓扫描仪扫,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扫描出来轮廓生成图片 ...

好的,多谢

网友:
没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