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展开K因子的经验数值,求指点

楼主(2020-07-02):
钣金展开K因子是一个重要参数,经验数值应该取多少?

网友:
材料?圆角?板厚?

网友:
我一般用折弯扣除。

网友A:
K因子是根据材料厚度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因子是根据材料厚度选择的

怎么选择,有经验数值吗

网友:
0.35

网友:
|陈杰111发表于 07-02 14:25我一般用折弯扣除。
非90度的怎么计算扣除  按度数百分比吗

网友(点评):
SolidWorks只要输入扣除,不是90度折弯也给你算出来

网友:
骚年,如果你搞钣金有一年就不会问这个的问题。第一,一般钣金加工厂做折弯展开计算时不会用K因子,大多数用折弯扣除。用过一个叫solidedge的软件比较奇葩,做钣金展开只能用K因子,不用输入折弯扣除,于是只能根据板厚,折弯半径和折弯扣除把K因子算出来。遇到大圆弧的钣金件展开尺寸用K因子为0.5算很精确。不论K因子折弯扣除应该每个加工厂都不一样,只是数值很接近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选择,有经验数值吗

网上可以查到

网友:
K因子通常不用 但是非90度和大圆弧折弯时,折弯扣除显然不大精确,那么就要确定K因子;方法是:画一个直角的钣金件,设置一个正确的折弯扣除,然后点击展开,测量并记录下这个展开尺寸,在退回,设置一个K因子,比如0.25,再点击展开,看展开尺寸是不是与刚才的展开尺寸一样,一样的话说明K因子对了,不一样的话,再回去,调整K因子,直到展开尺寸与之前那个折弯扣除展开出来的尺寸一样,那么K因子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