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电机的参数表里经常有堵转转矩这个值,堵转转矩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20-07-02):
大家好!电机的参数表里经常有堵转转矩这个值,堵转转矩的定义是什么?堵转转矩与额定转矩、瞬时最大转矩的区别是什么?电机选型时需要考虑堵转转矩这个参数值吗?谢谢!

网友:
就是电机轴固定时可输出的最大转矩

网友:
带反馈的步进?

网友:
F=IBL;所以转矩和电流相关;额定转矩是正常工作时的转矩,在此转矩之下都是稳态运行;堵转转矩就是大于这个数据电机运行就失稳了,转向停止;有一个电机的运行图,可以看看;瞬时就是启动时的,电流最大,超过一定时间容易烧毁;选型时主要参考额定转矩

网友:
堵转 等于高负载下转子不能够动(大电流 很强的旋转磁场 变相切割磁场)      电流最高   看电机耐受能力(散热能力  电线负载能力)  长时间烧线

网友:
电机被卡死,转速为零时电机轴上的转矩是堵转转矩。额定转矩是电机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时电机轴上输出的转矩。

网友A:
形象点说法就是电机通电的时候转得正欢,你一手把电机轴抓住,它用最大的力气都不能转动了。这时候“力气”就是电机的堵转转矩。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形象点说法就是电机通电的时候转得正欢,你一手把电机轴抓住,它用最大的力气都不能转动了。这时候“力气” ...

有可能一开始就负重太大,根本就没转起来

网友:
堵转转矩说得是在电机在满压(额定电压)下启动时,当在转轴上加至其一转矩时,电机就起动不起来了。

网友:
堵转力矩或静止力矩是指当机械设备转速为零(堵转)时的力矩。马达、蒸汽机及液力变矩器在堵转时都可以产生力矩。堵转力矩分为峰值堵转力矩和连续堵转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