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样用一个视图表达几个相同的剖面?

楼主(2020-07-02):
比如怎样用一个剖视图表达几处轴径相同键槽尺寸一样的问题,先谢谢回复,我现在的办法是剖面代号相同,把其它的剖面图放到图框外,留一个在图框内

网友:
写几处就行了吧

网友:
把你画的图贴上来看看,就知道可不可以。视图表达只要能表达明白结构就行。

网友:
遇到不知道怎么规范表达的地方,百度找不到就直接标注文字说明

网友:
一个剖视图三根引线,指明剖视位置

网友:
表达不清楚也可以考虑爆炸图,剖中剖容易把人搞晕。。

网友(2020-09-27):
删除自动生成的剖视图,然后把剖视图符号改成和已有的相同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