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仿真求助

楼主(2020-07-02):
请教个问题,用solidworks做一个小球落到平板上的运动仿真,加引力以后,小球落下来以后会穿过平板。这是怎么回事呢?求大佬赐教。

网友:
solidworks没这样作过,不过一般这样的仿真,都要把零件设成刚体,不可穿越的形式。

楼主:
soliworks里面没找到这些设置啊

网友A:
接触设置成钢对钢,按钮好像就在引力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设置成钢对钢,按钮好像就在引力前面

哈哈,你说的对,解决了,谢谢大佬

网友:
小球与平板的接触要设置成3D接触,否则就会穿过去。

网友:
小球和平板你得设置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