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RA 臂长

楼主(2020-07-02):
SCARA  臂长(400mm),大臂:225mm,小臂:175mm,臂长得公差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网友A:
我们使用机械手只管重复定位精度和运动范围。一般不会关注臂长的精度,一般使用都会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机械手只管重复定位精度和运动范围。一般不会关注臂长的精度,一般使用都会留余量。

比如说像400MM的臂长,总的余量留多少合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像400MM的臂长,总的余量留多少合适啊?

多留点余量,至少要有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留点余量,至少要有20mm

最少20mm啊?会不会太大了啊?这个有什么说法依据吗?

网友B:
有比例的,分析清楚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比例的,分析清楚再设计。

比例取多少合适啊?

网友C:
主要看你配的控制器,机械完成后还需要靠控制器进行标定,来弥补机构的误差(包括加工误差和组装误差),来确保你的400臂长在运动的时候能达到实际的400,但要是你的臂长因为误差实际是没有400的话,算法怎么优化,也无法达到实际的400,所以应该是正向误差(只大不小)。简单点来说就是看你的控制器多少之内的误差能标定回来,然后你把加工和组成误差(正向误差)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当然是越小越好,我听我的客户说,他们用的日本平田的SCARA机械臂误差大概在20个丝左右,所以国产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你配的控制器,机械完成后还需要靠控制器进行标定,来弥补机构的误差(包括加工误差和组装误差),来 ...

非常感谢叶工如此详细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你配的控制器,机械完成后还需要靠控制器进行标定,来弥补机构的误差(包括加工误差和组装误差),来 ...

叶工,有个问题请教下,SCARA由于存在机械加工误差,装配误差,导致小臂与底座轴线存在倾斜度(理论是90°),这个倾斜度应该控制在多少度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叶工,有个问题请教下,SCARA由于存在机械加工误差,装配误差,导致小臂与底座轴线存在倾斜度(理论是90 ...

同样是靠控制器的算法标定回来啊,就看你的控制器了。我不是机械设计,具体多少我说不上来,你可以搜索一下SCARA的国标,里面肯定有的。我就不帮你查了。另外你的一轴的两个减速机的安装面是怎么加工出来?要一刀加工出来,这样才能确保加工精度。老实说,scara的精度注定不会太高的,最初的设计就是要求快,只是现在竞争大了,才会在精度上做文章,但是不是真的能达到这个精度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靠控制器的算法标定回来啊,就看你的控制器了。我不是机械设计,具体多少我说不上来,你可以搜索一 ...

谢谢啊,一轴的加工面是一刀加工出来的,由于是刚开始做,没开模具,所以是用整块铝加工的,臂就3.4mm厚,虽然是一刀加工的,还存在点加工变形的问题,所以两个面的平行度有5.6个丝,理想是控制在1个丝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