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内圈旋转一圈,保持架旋转多少圈?

楼主(2020-07-02):
问题如题,应该如何计算,需要参考什么资料?

网友:
理论上可以按行星传动计算,数据在轴承样本里查,公式在设计手册上查

网友: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软件能弄下保持架的真实旋转?

网友:
保持架可能不转

网友:
我觉得非要算可以按滚珠在滚道纯滚动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经查阅《滚动轴承分析(原书第5版) 第1卷 轴承技术的基本概念》第10章,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简单说就是对于接触角为0°的向心轴承,在仅考虑内圈旋转的情况下,保持架的转速为内圈转速的一半乘以(1-γ)(其中γ=滚子直径/轴承内外圈直径之和的一半);对于接触角为90°的推力轴承,保持架的转速为内外圈转速和的平均值

网友:
这个不好说,存在概率问题。

网友(2022-02-28):
拿圆锥滚子轴承转转,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