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计算

楼主(2020-07-02):
手册中右边的安全系数,如果不控制预紧力时,系数很大。也百度了下,但是感觉答案的参考意义不是很大,控制与不控制的意义很容易明白。但是如果要是控制预紧力的话多少才合适呢?
举个例子,法兰上连接12个螺钉,实际使用螺钉时横着装,也就是说基本没有轴向力, 只受连接件重力以及连接件扭转力矩。通过预紧力产生的摩擦力保证两个连接件不打滑。那么这样的话,比如 M30的螺栓8.8级 锁紧力矩 用1400NM.这样产生的预警力 1400/0.2/30=93333.3N ,只要这个力比两个连接件不打滑的那个正压力(通过重力和外力矩计算得出的连接件不打滑的最大的力)大,这样算控制预紧力吗?

网友:
看预紧力的定义啊;预紧力是防松作用,你说的这个是施力作用

网友(点评):
我在看设计手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请大侠帮忙解释下,我想这个也困扰很多人。也替他们谢谢您!

网友(点评):
你能代替那么多人啊,挺厉害的,我就不献丑了

楼主:
这些事控制锁紧力矩的方法, 我们目前最常用的就是力矩扳手。
但是我还是转不过弯, 搞不明白, 对于我提到M30的螺栓,我给他 100N.M的锁紧力矩,但是这个力矩产生的预紧力都不足以克服连接件转动的摩擦力,到时候我也用力矩扳手控制, 保证不超过25%的误差,那这样也叫控制预紧力吗?

网友:
受纵向力,如何分析呢

网友(点评):
轴向力的话,需要有残余预紧力,一般的 1.5倍轴向力就够用,压力容器 1.8 。

网友:
轴向力和纵向受力都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2021-01-23):
如果预紧力太大,就要校核预紧力时螺栓的拉应力是否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