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对于直线电机,是不是相当于编码器对于伺服电机?可以这么理解么?

楼主(2020-07-02):
光栅尺对于直线电机,是不是相当于编码器对于伺服电机?可以这么理解么?没有光栅尺,直线电机是否有精度可言?比如步进和伺服?

网友:
是的,相当于编码器对于伺服电机。没有光栅尺就不知道走到哪个位置了

楼主:
|zhufeng_hgp发表于 07-02 19:41是的,相当于编码器对于伺服电机。没有光栅尺就不知道走到哪个位置了
说明走的还是有精度,光栅尺形成闭环反馈

网友:
把光栅尺当传感器去理解,就很容易理解,它是检测直线位移和角位移。

网友: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细细分析,内部的原理还挺复杂,假如伺服电机没有编码器做位置反馈,驱动器如何动作?可能从逻辑判断上就报警,不会驱动电机旋转,直线电机也类似。像楼主说的,抛开编码器、光栅尺,伺服本身能做到什么样的定位精度呢?需要专业人员来解答。步进电机不同,设计制造就决定了它可以有最小的步距角(不考虑驱动器细分),这个误差是由制造误差决定的,伺服也存在制造精度。

网友:
简单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反馈控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