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计算下这个

楼主(2020-07-02):
(图片)

网友:
加减速的时间呢?旋转运动不考虑转动惯量靠谱么?

网友(点评):
按要求算就行了

网友:
楼主自己一点思路都没有吗

网友(点评):
是我们一同事 给我出的这个题,他面试的时候别人出的题,我感觉差一些条件。

网友:
按公式T = J * α,这种传动就惯量和加速度这两个参数,你却说不考虑惯量,也没有加速度。
承重2吨,舞台多重没说,我估计也有几百公斤吧,这个占比不能忽略不计。
加速度,2秒内达到额定转速和20秒达到额定转速,也是完全不一样

网友:
HHHH

网友(点评):
别笑 来点实在的

网友:
有些是故意缺条件的,你只需按你自己的理解做题就行,缺的你可以用公式字母代替。有些公司也只是看你解题思路

网友:
  既然是舞台,加减速时间就要考虑人体的耐受程度。计算下转动惯量和扭矩就可以了。

网友:
出这种题好处就是 平时靠选型软件 代入数据出结果的 一下就懵了。

网友:
要给出要求的速度,还有电机减速机位置

网友:
现在面试还考试?

网友:
出题者说,不考虑启动时候的转动惯量,那意思就是只需要考虑舞台平稳运转时候状态就行了
舞台进入平稳阶段了,那么,电机仅仅需要克服摩檫力损失、阻力损失、传动效率损失等,让舞台保持旋转状态即可。
可以先任意定一个电机减速机的位置(比如就定在舞台最外圈),然后再根据最外圈不小于0.5m/s这个参数,大致确定摩擦轮直径、减速机的减速比等,然后再一步一步往下算。算出来结果还得经过校核,如果不匹配,说明我们最初设定的一些值有问题,还得根据计算结果对最初设定的参数做一个调整,然后再继续重复计算过程。
这个过程有点像上学那会,老师让设计齿轮箱
此题目缺少很多必要的条件,出题者的目的也不是让你算出来,不是让你列一大堆公式。而是让你讲思路,讲述过程。

网友:
这个题目有些专门误导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