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转速20 r/min,正反转间隔20秒,用什么电机好?

楼主(2020-07-02):
普通交流电机可以吗?

网友:
可以吧,用直流应该都可以,据说可以搞个振荡电路。这种事情我从来不操心,问下做电气的行就好了

网友:
交流电机频繁正反转会烧了电机,电机发热厉害。

网友:
电容感应电机加减速头,这类电机挺多的,几十到一百多W有,减速比也可以选,加控制器也能调速
这个东西便宜的淘宝卖两三百一套,什么都现成的很方便,要自己编程搞板子的东西就麻烦了
普通电机不加减速头根本没法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都很贵

网友:
  无论怎么控制,你这条件也不够呀。负载,加减速时间,成本控制等多因素需要考虑,而且每种方案都有它自己的优缺点。如果成本预算比较客观,就上伺服。

网友:
普通电机+国产变频器,这样便宜点

网友:
负载大小,精度,环境,体积,安装尺寸,价格,耐用性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频繁正反转的电机也只能是伺服电机了,你看数控机床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