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支承的制动设计思路

楼主(2020-07-03):
如图,要给回转支承增加一个制动装置。雕像底座已经覆盖了大部分的回转支承,只留了一个齿轮在外面。个人想到的制动办法,其一,做个小工装,增设一个齿轮轴和失电制动器,从动齿轮轴跟回转支承啮合转动,当需要制动时,失电制动器会抱死齿轮轴间接对回转支承制动。其二,失电制动器换成刹车盘,刹车盘对从动齿轮的面进行抱闸 间接对回转支承减速。其三,做一个和回转支承外齿啮合的齿条,对回转支承旋转的位置进行精确定位,检测到齿条和外齿可以啮合,瞬间到达啮合位置从而进行制动。 本人新接触非标设计,经验少 望前辈指点 感激不尽。

追加一些信息   雕像正常旋转时的速度是1分钟1转  雕像不规则物体  重4T  直径1M   SW检测转动惯量是1069KG`每平米

网友A:
你这个转速这么慢,靠电机的刹车也可以了吧,停止时前冲的惯性由于速度关系会很小啊,如果一定要加,可以考虑安装电磁刹车盘。

网友B:
带刹车的电机,断电自动刹停,吊车经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转速这么慢,靠电机的刹车也可以了吧,停止时前冲的惯性由于速度关系会很小啊,如果一定要加,可以考 ...

我提到过用带刹车的电机,但是他们说失电刹车后 雕像的惯性会冲击减速机的齿轮,就否决了。您看下我的截图,装电磁刹车器的话是不是我第二种想法那样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刹车的电机,断电自动刹停,吊车经常用的。

谢谢回复, 已经再考虑了

网友C:
用小齿轮啮合大齿轮制动不合适,同样大小的的扭矩,小齿轮半径很小,你算一算加在小齿轮上的力有多大?小齿轮是否成受得了?

可以考虑电机能耗制动,给电机加一个反向的电磁制动力矩。

网友:
用刹车电机
刹车盘不建议使用

网友D:
设计从来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像这种超高超重有安全隐患的东西,不是有历史数据就得有实验数据。而且设计也不仅仅只是单一考虑,除了自身运动,还需要考虑应用场景。像你这个装室内可能简单些,装室外,估计你还得考虑风速影响,会不会一阵风就给吹翻了。其他的不说,从视觉上看就不太稳定(我个人感觉头得脚轻)。不知你的感觉是什么?记得有位日本人说过,人体本身就算一个传感器,凡你看着不对劲儿的,很大可能真的不对劲儿。多半都要求证。你若是长官制,那你领导想必是行业翘楚,你应该多请教他,他应该为你的方案负责。看你的情况如果完全没做过这块儿,公司不提供资源,又要你独立负责,多半挖的坑。这种最好离开这种公司,否则一旦出事故,那可惊天动地。估计你也负不了这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齿轮啮合大齿轮制动不合适,同样大小的的扭矩,小齿轮半径很小,你算一算加在小齿轮上的力有多大?小齿 ...

如果制动的时间按0.1S算的话  根据公式 T扭矩  =  J转动惯量  *  W角加速度,T≈1100N·M     ,  这个制动的小齿轮必须瞬间输出几倍的反向扭矩。  那我们换个想法  。假如说这个回转支承在断电后转一会停止转动了,已经没有了惯性,那用这种小齿轮制动的话 小齿轮的制动扭矩大于启动扭矩就O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从来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像这种超高超重有安全隐患的东西,不是有历史数据就得有实验数据。而且设计也 ...

我只是显示地锚螺栓  ,混凝土基台隐藏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没位置精度要求的话用矢量变频器+制动电阻也可以加编码器,找个电工设置好参数,然后机械部分加静止状态下的制动装置,静止制动应该比动态制动简单,不用考虑磨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制动的时间按0.1S算的话  根据公式 T扭矩  =  J转动惯量  *  W角加速度,T≈1100N·M     ,  这个制 ...

你这个用个变频电机加上变频器,停止的时候先把速度将下来,减速时间长点,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网友:
选个失电带抱闸的减速机。

网友:
电机带制动器的同时,可以在对侧在增加一个电磁离合器试下。这样制动力一部分被电磁离合器搞定,对电机要求也会降低。

网友E:
刹车这块楼主要着重考虑一下。

网友F:
感觉是上重下轻,首先考虑的结构安全问题,特别是刮风下雨的,建议这样的高度刹车的惯性要控制好,不要急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这块楼主要着重考虑一下。

了解了,我会仔细考虑下紧急刹车的对整体结构的影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上重下轻,首先考虑的结构安全问题,特别是刮风下雨的,建议这样的高度刹车的惯性要控制好,不要急刹 ...

嗯嗯  谢谢,这块是没考虑好  我再好好研究下

网友G:
这样重的负载,不建议0.1s停下来,要结合所选齿轮的强度来限定最大刹车扭矩,再根据负载惯量算出停止时间,然后提前做减速动作。不然就算能瞬间停下来,也会产生剧烈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重的负载,不建议0.1s停下来,要结合所选齿轮的强度来限定最大刹车扭矩,再根据负载惯量算出停止时间, ...

了解了 谢谢

网友:
建议买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