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钢板摆放,新人求帮助

楼主(2020-07-03):
新人一枚,求帮助。车间钢板摆放,现有车间板材摆放混乱,加工、查找不方便。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摆放,最好有图片看看。现有的板材大多6米长,求教

网友:
怎么个乱法?也弄个图片看看了

楼主:
钱泉伟:
[图片]

钱泉伟:
[图片]

钱泉伟:
[图片]

钱泉伟:
[图片]

钱泉伟:
[图片]

楼主:
本人刚到公司不久,公司不大,管理有很多不足,材料放在车间之前无人管理,每次生产都要去现场找材料,摆放就是上面图片所示,很麻烦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太熟悉

网友A: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最好在架子上或者钢板上做好标记,下次使用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最好在架子上或者钢板上做好标记,下次使用方便

这个一般只能这样摆放 就是把相同规格放一次 贴上标签 写好材料规格 数量  偏于采购 仓库用料统计就可以了  要是弄个工装放进去  放料 取料 都很麻烦 更加浪费时间

网友:
十个这样的场子,估计有十个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只能这样摆放 就是把相同规格放一次 贴上标签 写好材料规格 数量  偏于采购 仓库用料统计就可以 ...

都是这样玩的

网友:
按材料 划分区域不就好了 再按尺寸 厚度什么的细分

网友:
这个不知道你想做到什么程度,应该属于仓储管理方面的。我没做过仓储,个人建议参考好了,你可以先把你家常用材料、规格,使用情况做个大概梳理。常备库存多少,占用体积大概多大。然后拿着厂房布置图,专门划一块出来,相同材料放一处,相同相近规格放递进的小格里,你上面照的架子就可以,如果要看上去更有序,可改进下。然后先进先出,每天你的账本上统计哪些格子材料用了多少,还剩多少。有电脑更好,便于搜索管理。库存达到多少预警,通知采购进货。一般库存不要太多,采购周期允许情况下可以考虑零库存。东西越少,你便越好管理,风险也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这样玩的

车间管理 不能教条套用 也不能太过理论 每个厂的情况不一样   一切以方便生产方便与工人沟通为主 除了安全隐患一定要严格按标准执行外  其要随厂的实际情况灵活管理 不然车间不好管理  基本上大厂的所用的 8D  6S  西格玛 PCDA  这些管理理论方法  执行不下去 除非你掌握生杀大权  不服就开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这样玩的

网友:
  你看看实体店看看型材怎么摆放的就知道了

网友:
我先提一条:首先操作区和堆放区用栏杆隔开,

网友:
我觉得你们摆放的已经相当整齐了

网友:
以前的单位有一台瑞士的激光切割机,自动上料的,配套的有一个立式的仓储架子,常用的薄板都在架子里。后来机器搬去分厂了,我们觉得那个架子好用,自己又焊了一个。大概5,6米的样子。一般2吨的叉车能够得到顶层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找专业仓库物流管理去解决。

网友:
需要场地空间的……要是空间够大,怎么摆都对。

网友:
这个是领导,仓库保管和生产的安排问题

网友(2020-08-07):
摆放的已经不错了,按颜色区分材质,标记上规格,做好账目就行了,钢板库不是自己家,想怎么收拾都行。

网友:
原来的富丽达股份机修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