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台的加工讨论

楼主(2020-07-03):
有一个槽钢焊接机架,1000mm(长)X700mm(宽)X1000(高),在机架上有2块托板,用来安装传动机构----减速电机,轴承座(如图示)。
我的问题是:为了保证传动的顺畅,需要平板的平面度。
我的加工工艺是: 先焊接机架平面框------焊接托板------自然状态下装夹在铣床--------铣托板平面。

请指教。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吧,既然用槽钢做机架,能有多高精度

网友B:
你这个是用在什么场合,精度怎么样,多描述点我们就好回答。

网友C:
整个机架拿到铣床上加工成本太高了,要求不高的话,托板就拿精板往机架上一焊就行了
电机端的大托板,可以上床子把安装孔全部点出来,加工好,然后焊接到机架上。支撑端的小托板安装的时候配打孔。
先固定好电机端的轴承座、减速机等,然后配打小托板上的轴承座安装孔。
有高低差的,在支撑端一侧垫间隙片即可。

网友:
全部焊接完,再加工

网友D:
看了下你的传动结构 不是那种必须精度高的 加工好精板直接 焊上去 焊接的时候 做好定位就可以了  焊后在加工成本高很多 对于你这个结构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吧,既然用槽钢做机架,能有多高精度

也得保证两边轴承座的同心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用在什么场合,精度怎么样,多描述点我们就好回答。

通过减速机齿轮传动到轴,保证轴转动的平稳。
精度方面:两个齿轮的中心高度,轴的两边的轴承的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机架拿到铣床上加工成本太高了,要求不高的话,托板就拿精板往机架上一焊就行了
电机端的大托板,可以 ...

配合的孔,这些都好加工,就是担心焊后机架和板的变形,造成轴承高度差以及减速机与轴承中心的高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你的传动结构 不是那种必须精度高的 加工好精板直接 焊上去 焊接的时候 做好定位就可以了  焊后在加 ...

主要就是担心焊接变形造成的装配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担心焊接变形造成的装配误差

这个焊接量不大 焊接定位好  不会变形多少的  材料尽量选厚实点 也会减小变形

网友:
可以考虑将两个托板合二为一,用大一些的板,电机,轴承座都装在一个托板平面上,大的托板该让位的地方掏空就是。

网友:
工厂有设备,就这么干。没设备,按照6楼的大侠加工方式。

网友:
然后托板以点焊为主,焊接前,用螺孔锁在机架上

网友:
上面的方框槽钢最好立着用,刚度要好很多。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应该不用加工

网友:
焊接变形会影响装配精度,最好精度要求机构设计成可拆卸的,焊后再加工一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得保证两边轴承座的同心度呀

看这个样子,使用外球面轴承座就不用考虑加工问题了,保证轴的精度就可以,两个齿轮不用一样高,只要保证两齿轮中心距有点调节余量就可以(渐开线齿轮的特点),这个轴承座安装孔一般是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样子,使用外球面轴承座就不用考虑加工问题了,保证轴的精度就可以,两个齿轮不用一样高,只要保 ...

是的。选用的外球面轴承座。关于这个想请教,轴与这个轴承配合的两端需要轴向的定位吗?轴肩和挡圈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选用的外球面轴承座。关于这个想请教,轴与这个轴承配合的两端需要轴向的定位吗?轴肩和挡圈之类? ...

这个轴承一般可以装在光轴上的,靠轴承上的紧定螺钉固定。看轴向力大小,转速、和轴上零件定位要求,我也不太懂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