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模组控制

楼主(2020-07-03):
需要控制直线模组上滑台到达不同的位置。工况一:滑台从原点达到A点停止,磁性开关将到位信号传给PLC,PLC控制其他部件运动。
工况二:滑台从原点经过A点,到达B点后停止,也需要将到位信号传给PLC,PLC控制其他部件运动。
A点处于原点位置和B点之间
现在有两个问题:
1、直线滑台上可以安装多个磁性开关检测滑台位置么
2、当执行工况二时,由于滑台是先经过A点,才会到B点。经过A点时,会使A点的磁性开关通电,但又不想这个到位信号使PLC开始控制其他部件运动,而是想到B点后才让PLC控制其他部件运动。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控制方面的小白,求助。

网友A:
你都上模组了,至少得用个步进电机把。
你都有PLC了,什么A点、B点,再增加100个点、1000个点都行,直接在PLC里面写进去不就完了,不需要靠外部机械触发信号
另外,大多数模组都用槽型光电,不用磁性开关。电推缸等特殊的模组除外

网友(点评):
正解,不差钱的也可以用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上模组了,至少得用个步进电机把。
你都有PLC了,什么A点、B点,再增加100个点、1000个点都行,直接在 ...

好的,谢谢

网友B:
先把你那动作流程写出来,你在玩悖论么?为什么A点触发了其他机构,然后A点又不要触发其他机构,A点与B点触发的是同一套机构么?不是的话,你A点亮了,关B点要控制的机构屁事儿?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plc编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那动作流程写出来,你在玩悖论么?为什么A点触发了其他机构,然后A点又不要触发其他机构,A点与B点触 ...

控制的是同一套机构,只不过是在滑块到不同点时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的是同一套机构,只不过是在滑块到不同点时进行控制

最近无聊在自学PLC,说得不对,大神提点下哈。只知道编程时,A点:A点的常开触点控制输出。B点:A点的常闭触点、B点的的常开触点串联 控制输出。但你控制的同一套机构,于是出现双线圈,所以要用到继电器。唉,电气一塌糊涂,完全不明白原理

网友C:
我还以为你在用气缸,要这么多磁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你在用气缸,要这么多磁性开关

不管什么开关,就是想检测滑台是否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管什么开关,就是想检测滑台是否到位

一般模组滑台都是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驱动的,PLC程序可以控制模组走到任意位置,不需要另加传感器反馈了。除了原点和限位需要传感器。你应该丰富下伺服,步进,PLC,传感器等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模组滑台都是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驱动的,PLC程序可以控制模组走到任意位置,不需要另加传感器反馈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无需这些开关。步进是LPLC叫电机走10步,但电机走多走少不管,一般不超载情况下,还是很准的。伺服是PLC叫电机走10步,电机走到10步的位置后告诉PLC走到位了,理论上很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模组滑台都是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驱动的,PLC程序可以控制模组走到任意位置,不需要另加传感器反馈了 ...

为何日本人的模组多半会出现三个传感器呢?

网友:
2个限位1个原点。如果绝对值编码器,不用槽型开关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何日本人的模组多半会出现三个传感器呢?

不单日本人,中国人也一样。2个前后限位+1个原点=3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单日本人,中国人也一样。2个前后限位+1个原点=3

那用两个传感器或一个不用的是什么人呢?美国人?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韩国人?他们好像说的中国话,事实上他们有些人为此事跟我争论过一段时间。理由就是步进,伺服的这种内反馈系统。因为我自己不做控制,所以别人怎么做我也不太关心。理论上,三个传感比两个传感器控制精度会高些。只是不知当时那些人争什么?表示他们需控制的精度不高?高精度控制,外部反馈很重要。不然不会有什么光栅,磁栅之类。现在看你们又重提这问题,觉得此事居然在民间形成了流派,挺稀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用两个传感器或一个不用的是什么人呢?美国人?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韩国人?他们好像说的中国话, ...

啧啧啧,感觉层主挺吹的呀。你说三个传感比两个传感器控制精度会高些,你倒是说说怎么个高法。相对值要用三个开关,绝对值可以只用原点开关,但精度都是一样的,我没见过用两个开关的,这点可能是我见识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啧啧啧,感觉层主挺吹的呀。你说三个传感比两个传感器控制精度会高些,你倒是说说怎么个高法。相对值要用 ...

我见识也不多,不过可能你的见识真比较少,要不,很少动脑。光栅为何精度高,那可是处处馈,还不只三处检测。我倒没听说高精度不用外部反馈,只算步距角就解决了的。不过你怎么做与我无关,你能骗到钱也算你本事

网友:
这种控制实现的方法应该很多的吧。1、A处不装磁性开关  B处装  工况一通过脉冲信号来控制  工况二通过磁性开关来检测控制
2、A,B都装,再装一个继电器来切换  工况一的时候B无效A有效  工况二的时候A无效B有效

网友E:
蹭一波经验,现在模组的限位开关是光电开关来的、一般左右极限+原点三个,无论丝杆还是皮带,配电机驱动和上位机控制(也就是你plc了),正反向运动还是随到哪停看plc程序了,我也刚从事模组行业,认知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见识也不多,不过可能你的见识真比较少,要不,很少动脑。光栅为何精度高,那可是处处馈,还不只三处检 ...

不懂就别吹了,我有说过三个开关是用来检测位置吗?那三个开关只是用来限制滑台不会跑出去而已。伺服电机本来就有反馈,要不要那编码器干啥子?
至于你说的光栅尺,那只是把电机转动编码器,移到滑台直线走到的编码器而已,如果不计传动误差,两者原理是一样的。步进电机才是只算步距角。
再回到楼主的问题,楼主的本意用开关做位置检测,如果是油缸推动,那就是这样实现,如果步进或者伺服驱动,完全不用那些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别吹了,我有说过三个开关是用来检测位置吗?那三个开关只是用来限制滑台不会跑出去而已。伺服电机 ...

哎哟,我是不懂,你懂?都语无伦次了,开关不是检测位置,拿来干嘛?玩的?步进,伺服就不用怕跑出去了砸到人了?更何况,你要传个什么皮带,指不定跑几毫米误差,居然跟我说内反馈就行。我这外行都知不行。也不知道你骗了多少人?不跟你这种伪内行讨论,不但学不到东西,智商都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蹭一波经验,现在模组的限位开关是光电开关来的、一般左右极限+原点三个,无论丝杆还是皮带,配电机驱动和 ...

谢谢,我也是刚接触这一块,很多地方都没搞懂

网友F:
线性模组用的比较多,楼主最好拿标准的来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性模组用的比较多,楼主最好拿标准的来套。

CCTL国产模组/直线电机,了解一下嘛,宣一下希望别介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用两个传感器或一个不用的是什么人呢?美国人?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韩国人?他们好像说的中国话, ...

1.绝对值式编码器不同角度对应不同的编码,有绝对零点,所以会自动回到零点,只要设备在组装时将机械零位与编码零点对准,即把各自基准对齐,那么编码器回零时,机械零位也随之回零。
2.三个光电槽型开关:2个前后限位开关只是限位用的,防止手动操作时跑出行程范围,与精度没有关系。另一个是回原点用的,这个原点就是一个参考,一般没有绝对值编码器的,原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整个机构的精度还是与编码器,线轨,同步带,丝杠,齿轮齿条等机械结构有关。
3.使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不需要限位开关,6关节机械手上一般都是没有限位开关的,都是软限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绝对值式编码器不同角度对应不同的编码,有绝对零点,所以会自动回到零点,只要设备在组装时将机械零位 ...

我没做过6关节机械手耶,那请教下,那玩意儿如何感应位姿?

网友:
6关节基本都是绝对值编码器,位姿不是靠传感器感应的,都是根据编码器计算的。之前说的直线模组,位置都是靠PLC发脉冲给伺服的,可以走任意位置,原点传感器就是一个参考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哎哟,我是不懂,你懂?都语无伦次了,开关不是检测位置,拿来干嘛?玩的?步进,伺服就不用怕跑出去了砸 ...

不懂还特别能BB
你这个人看着就恶心
平时有人搭理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懂还特别能BB
你这个人看着就恶心
平时有人搭理你吗

你这傻B不就没理你,凑上来找骂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这傻B不就没理你,凑上来找骂么?

CNMB的,屁都不懂一个还特别能杠
麦子123说得那么清楚,到你这种货色嘴里就是外行
合着整个行业都是外行?
就你MB这种货色懂?
老子看了几个帖子里面有你了,没一个你是懂的,还别人能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傻B不就没理你,凑上来找骂么?

先不说你这基本等于0的技术能力
就是光冲你这个为人,你麻痹在公司里估计都没人搭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CNMB的,屁都不懂一个还特别能杠
麦子123说得那么清楚,到你这种货色嘴里就是外行
合着整个行业都是外 ...

你内行?你跟谁充老子?你是他妈就一流氓加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内行?你跟谁充老子?你是他妈就一流氓加骗子。

老子就看不惯你这种废物
你以为别人看不出你屁都不懂?
肚子里一点墨水都没,谁麻痹给你的自信这么说话的?
家里大人死太早了是吗?没人教你怎么做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内行?你跟谁充老子?你是他妈就一流氓加骗子。

老子和你这种能力的货色比就是内行得不知道多少倍
老子看得出麦子123的回答就是理解很透彻,讲得也很逻辑清晰
你麻痹就是个废物,屁都不懂,胡搅蛮缠,就是个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老子和你这种能力的货色比就是内行得不知道多少倍
老子看得出麦子123的回答就是理解很透彻,讲得也很逻 ...

这疯狗,我在公司有没有人理关你鸟事儿,你跟老子管闲事管人屋里了是想死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疯狗,我在公司有没有人理关你鸟事儿,你跟老子管闲事管人屋里了是想死的节奏

在公司没人搭理,在网上每个帖子都被人喷你这个人活得有什么意思,早点死了算了
老子说实话已经忍你这个狗B很久了,好几个帖子看到你个低智商在喷FEN,也不是老子第一个骂你,结果今天又让老子看到你个低智商屁都不懂一个还BB,别人脾气好,看到你蠢,还耐着性子给你解释,老子碰到你这种狗B,哪里那么多耐心,CNMB,就喷你个杂狗,爹妈死太早,人格没发育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疯狗,我在公司有没有人理关你鸟事儿,你跟老子管闲事管人屋里了是想死的节奏

老子就好奇什么样的家庭养得出你这种要智商没智商,要做人不会做人的货色,你爹妈都是干嘛的?把你教育成这么个德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老子就好奇什么样的家庭养得出你这种要智商没智商,要做人不会做人的货色,你爹妈都是干嘛的?把你教育成 ...

你这货色,还是撒泡尿照照你自个儿,我是不是内行不重要,只要你老板客户认为我比你行就好。要淡定,叫嚣自己是内行没用,得有料。是垃圾始终是垃圾,再怎么灌水也浮不上去。你这种垃圾有文凭也是垃圾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这货色,还是撒泡尿照照你自个儿,我是不是内行不重要,只要你老板客户认为我比你行就好。要淡定,叫嚣 ...

看出来你没文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货色,还是撒泡尿照照你自个儿,我是不是内行不重要,只要你老板客户认为我比你行就好。要淡定,叫嚣 ...

你更该撒泡尿看清自己
老子看过你回复的那些东西,你自己肚子里有多少货自己没点逼数吗?
你这种层次的货色,不但不要和我比,你比市面上百分之90的工程师都要差
你这种人,在公司肯定不会少和同事吵,影响公司内部团结
我是老板,更不敢让你这种人出去见客户做方案,让你这种人见一次客户,估计就是丢一个客户
废物一个,你就舔着个逼脸继续装,CNMB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看出来你没文凭了

我是没文凭,你哪家毕业的嘛,半小时在我这玩了十贴,哪家学校教出你这种高级人才的,拿出来秀秀,也给你学校长长脸嘛

网友:
1、直线模组一般不搭配磁性开关,而是搭配光电开关,效果一样。可以安装N个,只要装得下。
2、既然你有两个工况,那起码让PLC识别当前是哪个工况吧?你可以用选择开关选择工况1、工况2,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总之目的是让PLC识别到是什么工况就行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文凭,你哪家毕业的嘛,半小时在我这玩了十贴,哪家学校教出你这种高级人才的,拿出来秀秀,也给你 ...

老子犯得着?你麻痹一个没文凭没素质的狗还有脸来问我什么文凭?废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子犯得着?你麻痹一个没文凭没素质的狗还有脸来问我什么文凭?废物

傻B,没脸吧。哪家学校教出你这种高级人才,他们得反省下,特别让你这种人做机器人,那机器人不天天出去骂街呢?幸好我不懂,难怪我说现在怎么到处看到高级流氓了,读那么多年书,骂人也没几词,估计也是个学渣,得瑟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绝对值式编码器不同角度对应不同的编码,有绝对零点,所以会自动回到零点,只要设备在组装时将机械零位 ...

正解

网友:
我做模组的需要工程协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