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0-07-03):
请教一下大家,如果我想要一个圆柱体的外表面很光滑,我该用什么形位公差表示呢?
表面粗糙度?圆柱度?面轮廓度?数值多少就是很光滑了呢?比如不锈钢,一般能做到多少呢?

网友A:
表面粗糙度,不锈钢可做到镜面。当然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粗糙度,不锈钢可做到镜面。当然要钱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B:
用粗糙度

【分享】表面粗糙度对比样块(高清照片)
http://www.cmiw.cn/thread-9854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粗糙度

嗯嗯,谢谢。。。

网友:
用粗糙度控制零件表面粗糙度,粗糙度到底标注多少要看圆柱体表面的作用。不是说表面粗糙度标的越高越好,标的越高需要更多的加工费。

网友:
你只要表面粗糙度就好了。

网友:
1.表面粗糙度
2.ra0.4吧

网友:
可以用圆柱度,再增加一个光洁度就完美了。

网友:
表面粗糙度,不锈钢Ra0.8就很光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