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两点没看懂,求各位帮忙解惑下

楼主(2020-07-03):
第一点是图一中,有个翻边孔的适宜板厚,里面写了0.25-0.3,小弟想问下这个是推荐板厚值么,如果是的话为何这么小第二点是图二和图三中关于冲凸包中,有一个凸缘宽度的尺寸,手册上是规定了最大值,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不对,难道不是应该规定最小值么,这个所谓的凸缘宽度是不是就是毛坯板(冲之前)的板的长度,那这个长度不是可以任意大的么。
以上两点,还请各位了解的朋友解惑下,在此谢过。

翻孔适宜板厚为何这么小

翻孔适宜板厚为何这么小

网友A:
难道不是应该规定最小值么
并不是,因为没有凸缘也能出拉深件。

那这个长度不是可以任意大的么
并不是,要考虑机床的空间尺寸(与机床干涉),要考虑模具的空间尺寸(与模具干涉),要考虑板材的变形量和变形方向(断裂、翘曲、褶皱等)。说出来不直观,找对应的机床,看一眼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真不是很清楚,等大神分析结果。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天下一大抄时抄错了。

网友:
第二张图是考虑加工时的工艺性,所以做了最大值规定,二楼社友已经说了原因。

有机会最好能去冲床跟前看看,更直观。

网友:
查到标准原文是这么说的:为改善宽凸缘拉深件的工艺性,减少拉伸次数,通常应使d<3d1,h≤2d1.
是不是控制凸缘的宽度小于一定值的话可以减少拉伸次数呢?

网友:
我觉得你可能理解错了  你不要把冲压件跟翻边孔搞混淆了   就跟你冲压一个饭盒一样  你拿一块1m*1m的板材来冲压  肯定会破掉啊  它缩不进去啊  你拿几块钣金去冲床上装一副冲压模具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应该规定最小值么
并不是,因为没有凸缘也能出拉深件。

好的,多谢

网友:
这种细节手册上面也只能做参考,需要用冲压分析软件AutoForm来分析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