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液位

楼主(2020-07-03):
请教诸位高手,大型液压系统的油箱液位在多少比较合适?50%?冬季和夏季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
原则上液位高度为油箱容积高度的50%~80%。跟季节关系不大,但是高海拔地区、严寒地区,油箱要做特殊处理(比如增压器、加热管等等)。

网友:
最高液位我们一般设在油箱总高度的70-80%,留出一定的气相空间,液压油冬季和夏季体积变化不大,液位高度会有变化,也不是很大。

网友: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吧

网友:
50太少了,夏天也要80%左右,不然没油用了怎么办??

网友(2021-08-14):
请教,大型液压系统是在什么设备上用的,我这里的液位传感器常规使用温度在-40°~115°使用的,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

网友:
液位控制在80%以下就好。管道太长,打好循环后要观察液位,不够要补油

网友:
最高油面只允许达到油箱高度的80%,跟冬夏无关,液压油的温度希望保持在30-50度的范围之内,最高不超过65度,最低不低于15度,温度太高就安装冷却器,温度太低就安装加热器

网友(2022-02-23):
一般在80%左右,可以设置液位计,低了发信号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