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用光滑极限塞规和打表检测之间的矛盾之处

楼主(2020-07-03):
        比如直径32H7(+0.025~0)的直孔。打表是32.005,按图纸是合格的。但是如果用标准塞规通规都无法过,不合格,标准塞规通端是32.0055(0~-0.003)。       再比如打表是32.03,按图纸是不合格的,但是如果用塞规检测,止规一定是无法通过的,合格。标准塞规止端是32.025(0~-0.003)。
这二种情况都会存在误判。车间工人是建议将塞规通端和止端都向下缩小0.01,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吗?
       个人认为就标准塞规竟然这么设计就是有它的原理,不能随意更改。用塞规检测时,产品的孔径粗糙度和圆度一定要非常的好才能用塞规检测。还有客户和生产要用哪种检测方法都要事先说好,并统一。
      请问一下,孔径粗糙度和圆度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多少间隔塞规就能通过?

网友:
最常见的,轴向弯曲了,所以塞规不过。

工人建议加工塞规……
用什么设备加工?怎么控制加工量?用什么设备去检测?

网友:
塞规通过量0.02mm,还是用塞规靠谱表测量圆度测量不出来

网友:
对塞规也要有圆柱度的要求

网友:
打表读数,塞规贴近于模拟装配,塞规减小不就成了自欺欺人?

网友:
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的区别,没有矛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