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画图请教

楼主(2020-07-03):
请问各位大侠下面这个图形用SolidWorks怎么画?要用到哪些步骤和命令,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
你不都画出来了么

网友:
https://www.51zxw.net/List.aspx?cid=35

网友:
先画渐开线曲面放样,圆周阵列,然后旋转切除试试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7-03 22:02你不都画出来了么
我不会画,这个不是我画的,别人用其它软件画的我没有尺寸。

楼主:
|811359242发表于 07-04 13:10先画渐开线曲面放样,圆周阵列,然后旋转切除试试
谢谢您!我试一下。

网友:
数模是画出来了,但零件怎么做出来??

网友:
用放样曲面的方式做出来,但是曲面无法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