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图纸有点看不懂,请教

楼主(2020-07-03):
请教一下专家, 红框里的这段如何解读,能帮忙完整解读一下吗? 不太清楚minor 和 major 还有pitch这三个直径的意思

网友A:
minor dia 是小径的意思,major dia是大径的意思,pitch是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or dia 是小径的意思,major dia是大径的意思,pitch是螺距。

谢谢,那PITCH螺距的尺寸为何用直径符号呢,直接数字区间可以吗?

网友(点评):
pitch 带 φ 那就不是螺距了,应该是螺纹中径。

网友B:
楼主这个产品需要三坐标检测的吧

网友C:
图不够全,应该是铝制品或塑料制品吧,上面那个我理解是M6装丝套

网友C:
打8个直径6.22-6.4  深度不能超过25.4MM的孔,孔口倒角,用120度的倒角刀,孔口到直径7.11-7.7后面的也没怎么理解

网友D:
钻8个孔,直径---,最大深度1,倒角115-125°,
符合ma1567的螺纹,
插入M6x1的螺栓,
最小深度 .850,全牙螺纹,
螺纹中径:*.2618-----,
螺纹大径: 最小*.2874
形位公差****,(螺纹小径)
(打字不方便,直径符号用*替代了)
大致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抱歉,原图中的M6x1 -- helical coil insert, 应该是镶钢丝牙套,之前没有细看,翻译有误。 可参看后面的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产品需要三坐标检测的吧

肯定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不够全,应该是铝制品或塑料制品吧,上面那个我理解是M6装丝套

厉害,是铝合金60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8个直径6.22-6.4  深度不能超过25.4MM的孔,孔口倒角,用120度的倒角刀,孔口到直径7.11-7.7后面的也没怎 ...

谢谢,学习了,"孔口到直径7.11-7.7"这句是什么意思呢?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8个孔,直径---,最大深度1,倒角115-125°,
符合ma1567的螺纹,
插入M6x1的螺栓,

感谢专家解读,膜拜,同时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孔口到直径7.11-7.7"这句是什么意思呢?不吝赐教

倒角的孔口做到直径7.11-7.7之间就是合格的,在国内就是攻丝前的倒角,大小点无所谓,外国人比较严谨吧

网友:
看来咱们机械还是有英语学的好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位置度检具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角的孔口做到直径7.11-7.7之间就是合格的,在国内就是攻丝前的倒角,大小点无所谓,外国人比较严谨吧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位置度检具检测

应该直接用三坐标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钻8个孔,直径---,最大深度1,倒角115-125°,
符合ma1567的螺纹,
插入M6x1的螺栓,

抱歉,原图中的M6x1 -- helical coil insert,
应该是镶钢丝牙套,之前没有细看,翻译有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直接用三坐标测了

如果量大可以考虑用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