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打草割灌,农机刀具

楼主(2020-07-04):
有没有人知道谁家打草割灌(锯片旋转式、往复式切割、甩刀式......)做的比较好。最近想研究学习一下,顺便做一下公司的新产品。之前网上找了很多家,一是问啥啥不知道,二是知道一些,但是没算过,只有一些经验,回答问题模棱两可。有靠谱的厂家可以联系我!

网友A:
不知道很正常,复制的东西,能用就好,知道那么多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很正常,复制的东西,能用就好,知道那么多干嘛

其中有两个厂家更是问啥都不知道,就连能不能用都不知道。就这样也做刀具?虽然复制的很合理,原理不懂的话,换一个参数就懵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有两个厂家更是问啥都不知道,就连能不能用都不知道。就这样也做刀具?虽然复制的很合理,原理不懂的 ...

他可能不想理你,既然他做了这产品,多多少少知道些,至少比我们这种没接触过的知道的多一些。

网友B:
你那个公司的,也是做园林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公司的,也是做园林工具的?

我们是做环卫的

网友:
干嘛告诉你,告诉你你复制好了,他们不是没生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很正常,复制的东西,能用就好,知道那么多干嘛

做设计,能知道来龙去脉最好,计算下,心里踏实,想升级,改造,研发创新就得知道怎么计算和选型。

网友C:
网上有这类机器的数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这类机器的数模。。。

多谢,关键字应该怎么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