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离心风机问题请教

楼主(2020-07-04):
我们有一套除尘设备,使用的离心风机吸尘,然后含尘空气过滤后从出风口排出。有没有可能在出风口用风管外接一个储气罐把出风利用起来。

网友:
出风口的压力你能达到多少,估计不会很大。一旦气罐里压力超过就不会收集气体了

网友A:
压力太低不经济,增加风机能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力太低不经济,增加风机能耗

离心风机好像在风口堵塞的时候,功率最低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储气罐不太现实,循环利用的案例倒是有。

网友:
一个是看风压,另一个看你想用在什么地方?利用风能,节能的想法非常好,能源重新利用。

网友:
就别乱想了。离心风机压力就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心风机好像在风口堵塞的时候,功率最低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是的,但是你出风口堵塞了,空气的循环还怎么产生?需要风机排风的设备还工作不工作了?而且堵得时间长了电机都烧毁了

网友:
您这是要打破能量守恒定律吗?

网友:
储气罐只有增加的效果,没有增压阀效果还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