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张量坐标原点如何选取

楼主(2020-07-04):
一个普通的转轴,现在要查看这根轴的张量,那输出坐标轴原点该如何选取

网友:
张量不是轴的固有属性  是轴确认了旋转点后才有的属性。不同的旋转点轴的张量不同。

楼主:
|大风吹倒梧桐树发表于 07-04 14:26张量不是轴的固有属性  是轴确认了旋转点后才有的属性。不同的旋转点轴的张量不同。
旋转轴线那么长,旋转点怎么选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轴线那么长,旋转点怎么选取

以轴旋转是转动惯量,以点旋转是惯性张量。

网友:
坐标选绝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