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传动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04):
提升机上面的传动链轮,运行到现在已经换3个了,链轮变形,链条断裂。提升机运行速度40转一分钟,大神们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过载或者哪里卡住了,看图伊拉克成色,检查框架是否变形

网友:
链轮材质是什么?把链轮上的承受的载荷核算一下,是不超载?

网友:
链条选型没问题的话。看看链轮的硬度是否达标。

网友:
最重要,检查一下链轮和链条是否相配,现实中什么事都能发生。俺就在现场发现过类似情况,有好几条换下来的链条,变形拉断了。感觉不会出问题的,回公司一查是零件图和外购件表里的链型号不同。因dr不和出现拉断的情况。

网友:
检查支撑链轮的轴承,和链轮传动轴的所有相关部件,很有可能是某个部位抱死或者损坏导致的

网友:
链条断裂说明链号先小了承载功率不够。

网友:
如果卡住 要是程序控制的话 过有过载报警  估计是链轮强度不行 或装配精度不行 长期受不均匀载荷疲劳断裂

网友:
估计安装精度有问题吧

网友:
链节磨损,链条会增长,链条节距与齿轮牙距配合误差增大,啮合不准确,造成啃链啃轮,加剧磨损,甚至掉链、断链,并且浪费动力。
因此,在更换链条时应该同时更换链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