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螺纹批量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20-07-05):
看一下这种螺纹是怎么加工的,量很大。

网友A:
从图上看,是热轧出来的.

网友:
热轧能改善金属及合金的加工工艺性能,即将铸造状态的粗大晶粒破碎,显着裂纹愈合,减少或消除铸造缺陷,将铸态组织转变为变形组织,提高合金的加工性能

网友:
😨不知道啊,加热后挤压在一个两半的模子里,?

网友:
有专门热轧钻头的设备

网友B:
冷墩或冷挤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墩或冷挤压工艺。

一次成型???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先交学费

楼主(2021-03-30):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是热轧出来的.

热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轧!?

对的,是热轧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是热轧出来的.

这个坚固件,用什么材质成本低!?感谢分享!

网友:
看是加工什么材料呀,加工金属是加工金属的材料,做冲击钻的话,那普通碳钢就可以了,因为冲击钻的钻头顶刃上要焊接硬质合金的.

网友A:
这要看是加工什么材料了,从图上看,这属于建筑装潢工程用的冲击钻头,那就不需考虑什么好材质,普通碳钢就行了,因为冲击钻钻头顶角上要焊接硬质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是加工什么材料了,从图上看,这属于建筑装潢工程用的冲击钻头,那就不需考虑什么好材质,普通碳钢就 ...

这就是一种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