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导轨贴塑磨损对工件的影响

楼主(2020-07-05):
    贴塑是一种新工艺,它可提调高导轨的耐磨性,减少导轨的磨损减少修理量,缩短了机床大修的时间,大修时只要将薄膜去掉重新粘贴新的就可以了,应为导轨本体的精度没有破坏,现在在机床大修中很多的厂家都采用了这种新的工艺。              贴塑导轨是采用粘接剂将聚四氟乙烯导轨软带粘接在导轨面上,使得传统导轨的摩擦形式变为铸铁-塑料摩擦副。

            那么如何才能判断机床的导轨面需要贴塑了呢?
第一,发现工件内孔车出来一愣一愣的痕迹,粗糙度不好的时候(可以排除刀杆细,主轴松的故障)

第二,手提中托板,水动明显的情况

第三,拆下丝杆防护壳,就可以发现贴塑磨损严重,并且间隙过大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贴塑磨损严重导致的工件粗糙度不好了
凑活使用的办法是尽量把间隙调整小,可能会导致铁磨铁的情况,坚持不了太久,如果需要彻底解决的话,可以购买绿皮和AB胶,自行粘上

网友A:
“一愣一愣的痕迹”,估计就是导轨爬行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愣一愣的痕迹”,估计就是导轨爬行造成的。

图一应该是丝杆螺纹导程一样的距离,不仅仅是贴塑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愣一愣的痕迹”,估计就是导轨爬行造成的。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不过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应该是丝杆螺纹导程一样的距离,不仅仅是贴塑能解决的!

有好的办法是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C:
这种硬磨式的导轨现在基本上很少用了吧,还是滚珠类摩擦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硬磨式的导轨现在基本上很少用了吧,还是滚珠类摩擦小。

现在都是滑块模组,坏了或者是磨损了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