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阀在什么情况下要高进低出?

楼主(2020-07-05):
      截止阀在管路安装中一般为低进高出,其目的是:

      使流体流动阻力小,在开启阀门时省力。同时阀门关闭时,阀壳和阀盖间的垫料与阀杆周围的填料不受力,不致长时间受到介质压力和温度的作用可延长使用寿命,减少泄漏的几率。另外,低进高出可以在阀门关闭的状态下更换或增添填料,便于维修。

     一般情况下,截止阀都是低进高出,然而,也有例外情况,比如,下列情况下截止阀是高进低出。

1、直径大于100mm的高压截止阀

    由于大直径阀门密封性能差,采用这种方法截止阀在关闭状态下,介质压力作用在阀瓣上方,以增加阀门的密封性。

2、旁路管道上串联的两个截止阀,第二个截止阀要求“高进低出”

     为保证一个检修周期内阀门的严密性,经常启闭操作的阀门要求装设两个串联的截止阀。

3、锅炉排气、放空截止阀

     锅炉排气、放空截止阀仅在锅炉启动上水过程中使用,启闭频率小,但常常由于密封不严而造成工质损失,为此有的电厂为了提高严密性将此类截止阀安装方向“高进低出”

4、电磁速断阀

     电磁速断阀的功能是快速关闭,迅速切断燃油供应。电磁速断阀的结构和截止阀的结构相似,如果电磁速断阀也是工质从下部进入,上部流出,则燃油作用在电磁速断阀阀瓣下部的力很大,而电磁速断阀的重锤远小于它。

      如果工质从下部进入速断阀,则因重锤产生力矩小于燃油压力产生的力矩,当速断阀动作时不能将燃油切断,因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如果工质从速断阀上部进入,则由于速断阀一旦动作后,阀后压力迅速降低,燃油作用在阀瓣下部的力很快降为零,而燃油作用在阀瓣上的力和重锤、杠杆的重力所形成的力。

       一般大口径和高压状态下采用低进高出的话关闭阀门比较困难,如果在高压大口径状态下采用低进高出,阀杆长期受到水压力容易变形弯曲,影响阀门的安全性和密封性;选用高进低处的话对阀杆直径就可以小点,对于厂家和使用者来
说也会节约点成本。

网友:
刚刚参加工作,正需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