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螺纹推荐公差带中的问题

楼主(2020-07-05):
为什么外螺纹推荐公差带中有的公差带是1项,如(5g/4g);有的是1项,如6h。内螺纹推荐公差带中只有1项,如5H。

网友A:
若螺纹公差带标注了两个,则前者表示中径公差带,后者表示顶径公差带。若中径公差带与顶径公差带代号相同,则只标注一个代号。

你看书看的真仔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螺纹公差带标注了两个,则前者表示中径公差带,后者表示顶径公差带。若中径公差带与顶径公差带代号相同, ...

为什么内螺纹只有一个中径公差呢,或者说中径的公差要和大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螺纹公差带标注了两个,则前者表示中径公差带,后者表示顶径公差带。若中径公差带与顶径公差带代号相同, ...

那外螺纹有两个公差带的,是二选一呢?还是前面是中径公差带,后面是顶径公差带?

网友B:
精密和中等,大径,中径,小径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密和中等,大径,中径,小径都是有区别的。

那我要一个配合很精密的公差带配合的话,能给6H/5h或者6H/4h吗?说实话,机械干了这么多年,这块真还没搞清。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楼主:
公差带代号由中径公差带代号和顶径公差带代号两部分组成。中径公差带代号在前,顶径公差带伏号在后。若两者相同,则只标注一组代号。写在尺寸代号的后面,用“-”分开。直径10mm,螺距I. 5mm,中径、顶径公差带均为6H的内螺纹:M10-6H。

楼主(2020-12-17):
引用 网友C:
那我要一个配合很精密的公差带配合的话,能给6H/5h或者6H/4h吗?说实话,机械干了这么多年,这块真还没搞 ...

根据旋合长度。旋合长度可查最新标准:GB/T197-2018

楼主:
最近又看到关于内外螺纹公差带的问题
详情见:GB/T19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