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0 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20-07-05):
请教用过Solidworks2020版本的各位,都用的啥电脑配置,平时打开的装配体零件数量一般是多少,在这个配置下用2020版本软件感觉咋样?流畅不

网友A:
仅供参考

网友:
你是来显摆的吧。

网友(点评):
现在用2020版本的人挺多的,http://www.cmiw.cn/thread-467422-9-1.html

网友:
要比这个高  2016 零件开多了 打开都不是很爽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笔记本吧,CPU主频有点低了

网友:
Processor:3.3 Ghz or higher
Memory:16GB or more
Operating System:Windows 10, 64-bit(Windows 7SP1 supported until SW2020 SP5)
Hard Drive:SSD for best performance
PDM Contributor/Viewer: 8 GB or more
Graphics Card:Find the best card for your system(https://www.solidworks.com/support/hardware-certification
Microsoft Excel/Word:2013 or later

网友:
|田田田田田发表于 07-05 21:45仅供参考

这配置太贵了,我上个月4700多的电脑也很好用,I5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坐等回收此电脑

网友:
solidworks2020增加的一项新功能:柔性零件,可以通过装配体的几何体来驱动柔性零部件的几何体。大家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做弹簧安装的时候,由于安装的位置的变化,想要让弹簧自动改变压缩/拉伸量来适应安装位置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