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胀套使用求教

楼主(2020-07-05):
现在再做一个手动调节多节臂,转轴关节要求任意角度可以锁紧。想用Z1型胀紧套做锁定,但是从来没用过这种,想问下我如果锁紧之后松开压紧螺母涨紧套会自己松开吗。我怕松开之后转轴位置还是拧不动,还需要敲一下或是其它操作就太不方便了。有没有用过的大侠给指点一下,谢谢!

图片是网上找的示意

图片是网上找的示意

网友A:
这只是原理图,实际胀紧套不长这样,有反翘螺钉不用担心。法兰、胀紧套一体式结构的话可以联系供应商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原理图,实际胀紧套不长这样,有反翘螺钉不用担心。法兰、胀紧套一体式结构的话可以联系供应商定制。

用的是这种

网友:
胀紧套代替过盈联接,若去掉压紧螺母,在有振动的情况有可能松开。

网友:
要敲的,不会那么轻松的就松掉的。

网友:
轴向要顶紧,不用榔头敲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