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区别是什么?各适用于什么场合?谢谢!

楼主(2020-07-06):
大家好!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区别是什么?各适用于什么场合?哪种电机适用于低转速、高扭矩的场合?异步电机分单相异步电机和三相异步电机,它们有什么区别?永磁同步电机是变频电机吗?谢谢!

网友:
其实这些资料网上一大把,可以自己搜一下的。同步异步各有所长,看实际使用情况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单相电机有大功率的吗?通常大功率都是三相的。单相异步电机通常要配启动电容,改变一相绕组的启动角,电机才能启动,实际从内部看也属于两相了。
至于变频,同步、异步都可以变频调速,只是变频电机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这点,在一定的频率段都可以运行,普通电机频率过低或过高会出现发热、扭矩变化等异常。

网友:
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的转子速度与定子旋转磁场是否一致,电机的转子速度与定子旋转磁场相同,叫同步电机,反之,则叫异步电机。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