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底脚孔配多大螺栓有没有要求

楼主(2020-07-06):
大家好,电机底脚孔常用有10毫米,12毫米,15毫米,19毫米,24毫米,应该配多大螺栓电机厂家有没有要求,比如15毫米孔,可以配M12螺栓,也可以配M14螺栓,电机厂家设计孔有没有考虑配多大电机克服扭矩。希望大家回复讨论。谢谢。

网友: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你能装多大装多大好了。选大的绝对没错。况且你根本没安装方式,让别人怎么跟你讨论。你若坚持要倾斜安装,你觉得选小了合适么?

网友:
孔都是根据螺栓而定的,一般都是螺栓直径+2,+3

网友:
配12,14的都可以。有安装精度另说。

网友A:
我记得正经的电机样本上是有螺栓规格和预紧力要求的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你这10毫米,12毫米,15毫米,19毫米,24毫米,的数可靠?

网友C:
即使是10MM螺栓也是具备很高强度的,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每个客户使用的工况不一样,所以到底用多粗的螺栓也没法具体确定,所以厂家会给与质保,至于厂家选用多粗的螺栓作为出厂配置,我认为是从视觉效果来定的,因为客户也不懂技术,看着协调就有强度,美观设计适用于当前有钱不懂技术的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正经的电机样本上是有螺栓规格和预紧力要求的

说得对,想找正经的电机样本

网友:
安装电机底座上的地脚孔来选择相应的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你这10毫米,12毫米,15毫米,19毫米,24毫米,的数可靠?

电机安装孔,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10MM螺栓也是具备很高强度的,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每个客户使用的工况不一样,所以到底用多粗的螺栓 ...

电机厂家设计底脚安装孔肯定不是随便定的,应该有依据。

网友:
看电机底座过孔的尺寸,配合适的螺丝。

网友:
电机底孔是根据电机功率和电机的自身的属性有关,

一个电机在制作过程中的误差 会有偏心  所以电机高速运转过程中产生离心力和震动,此时螺丝的紧固要足以客服这些力。

还有电机如果用皮带 皮带张力相对电机即是拉力也要与电机孔对应的螺丝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