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运动轨迹的机械结构

楼主(2020-07-06):
要求速度每分钟120-180
运行轨迹过程如下,共两个动作
伸缩一个动作(行程350毫米左右),上下一个动作(10毫米行程左右)
要求
伸出同时上升,到位后下降,下降到低点后缩回,缩回时保持下降
周而复始

网友:
下降到低点后缩回,缩回时保持下降

都到低点了为什么还能保持下降?!

网友(点评):
350mm的行程,频率每秒2次……冲击力爆表了

网友(点评):
还是你最了解他的意图

楼主:
要求下降取件后不能再抬起来

楼主:
开始打算用气缸,速度原因不能用,只有单程取件才能最快,正在考虑链条做循环取件,可是工作头要始终超一个方向,机械结构复杂

网友:
组合凸轮

楼主:
PPU轨迹不一样,长距离快速往复滑轨也怕不行

楼主:
组合凸轮伸缩侧会直径很大,

网友:
气缸应该可以,负载不大的话选缸径小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PU轨迹不一样,长距离快速往复滑轨也怕不行

好像没什么不行吧,你把人家的PPU翻个90度装,就不跟你轨迹一样了?图片网上找的,有问题删了就好

楼主:
PPU除非做成椭圆轨迹运动,因为缩回与伸出时上下是不同的,
要求轨迹不符合,很愁人,气缸这么高速度顶不住的

网友:
还是那句话:

自己没分析仔细具体的工况。。。

做好了?

真的?

真的???

我常说:工况细节分析仔细了,弄不好,也就那两三个方案里选一个了。再弄不好,也就剩一个半的方案了,也就不用问大家了。。。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

楼主:
没错,实在不行问客户往复相同轨迹如何?

网友:
楼主可以简单来个简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打算用气缸,速度原因不能用,只有单程取件才能最快,正在考虑链条做循环取件,可是工作头要始终超一个 ...

油缸

网友:
这种需要用凸轮机构实现了,正弦曲线的零件唯它莫属!

网友:
lz还是出钱,请高人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