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图中固定排列的圆钢条之间的间隙做成可调整的

楼主(2020-07-06):
1

1

2

2

3

3

此图是除杂筛网,钢条固定排列的轨迹是弧形,目前是通过焊接的手段固定在挡板上,图中是两组筛网(左右),通过焊接的方式连在一起,我想通过设计一个机构,同时调整这两组除杂筛网中圆钢条的间隙  求助大家  谢谢

楼主:
没有人嘛,就是想弄一个一个间距调整的机构啊

网友A:
平面的话,是【导轨+丝杠+剪刀叉】。弧面要更复杂一些了

网友B:
有漏洞,间隙变了同样框架上的钢条数量自然要变多

网友C:
可以做成双层错位?

网友D:
弧面机构比较复杂一些,有没有可能钢条不动通过调节限定钢条的板之间的间距来控制网口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的话,是【导轨+丝杠+剪刀叉】。弧面要更复杂一些了

是的,弧线也是可以采用的把,我试过了,但是在最边上的间隙是不受我控制的,我想将两组一起调整,可以把中间连接处做成空的,只不过这样一来剪刀叉结构就不适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弧面机构比较复杂一些,有没有可能钢条不动通过调节限定钢条的板之间的间距来控制网口大小

不太懂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成双层错位?

别人也给我提过,可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点评):
上下两层筛网,通过调整两层网的相对位置调整间隙。或者是把筛网做成类似平行四边形可动的,短边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漏洞,间隙变了同样框架上的钢条数量自然要变多

嗯嗯,对的,这就是我一直在纠结的问题,如果两组分开调整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想的是将两组一起调整,在两组格条栅之外。设置一个可以存放多余格条的位置,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弧线也是可以采用的把,我试过了,但是在最边上的间隙是不受我控制的,我想将两组一起调整,可以把 ...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把【圆钢条】换成【扁钢】,类似百叶窗那样,可以用简易的齿轮之类的传动了。

网友E:
调整范围不知道,圆钢直径不知道,是否无级调整?工况如何?这是自由发挥的节奏啊

网友:
这个可行否?不够可以加密一点

网友F:
不够圆吗,看看这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把【圆钢条】换成【扁钢】,类似百叶窗那样,可以用简易的齿轮之类的传动了 ...

这个的话,我去考虑一下,如果能在原来圆钢的基础上弄一个机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够圆吗,看看这个如何

我之前看过这两个结构,后面我选择了使用类似于折扇的那种机构,但是有问题漏洞的,最边上的间隙是不受我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范围不知道,圆钢直径不知道,是否无级调整?工况如何?这是自由发挥的节奏啊

就是想要实现这么一个可调间距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些都还没有考虑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别人也给我提过,可具体怎么做啊

这样的话两层就不在一个平面上了啊,不能这样弄吧

楼主:
这是我画的一个折扇机构,可以实现在圆弧轨迹上调整等间距,只不过联接机构上的钢条是固定数量的,图上最左边的间距是不受我控制,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考虑过用弹簧,考虑过将两组联接的地方打通成为一个类似W的轨迹,大家可不可以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画的一个折扇机构,可以实现在圆弧轨迹上调整等间距,只不过联接机构上的钢条是固定数量的,图上最左 ...

中间连接的部分,是直线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画的一个折扇机构,可以实现在圆弧轨迹上调整等间距,只不过联接机构上的钢条是固定数量的,图上最左 ...

每根钢棒之间用弹簧连起来,相邻间的弹簧力近似相等(不考虑摩擦力),挤压最末端的钢棒,里面的钢棒近似等距位移,当然要最够滑哦!

网友G:
这是既要保证圆钢分布弧面的弧长不变,还要能调节间隙吗?是的话调节之后缺的或多的圆钢在哪储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成双层错位?

我们想的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画的一个折扇机构,可以实现在圆弧轨迹上调整等间距,只不过联接机构上的钢条是固定数量的,图上最左 ...

如果愿意折腾,可以试试我这个方法:
两组钢丝绳,一组把所有钢棒链接起来,用于使所有钢棒同向旋转,可根据需要钢丝绳多绕几圈都行,取决于最大间距;
收紧:另一组链接相邻钢棒的外圆一点和另一钢棒的中心点,当前一个钢棒旋转时,钢丝绳卷绕,拉动另一钢棒缩短间距;
放松:可反向操作,或外加一个拉开的倍力杆,也可以用弹簧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既要保证圆钢分布弧面的弧长不变,还要能调节间隙吗?是的话调节之后缺的或多的圆钢在哪储存

是的,储存的地方肯定不能在调节的范围,在要调节的轨迹外面,主要是怎么在这个轨迹弄一个合适的机构,等间距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根钢棒之间用弹簧连起来,相邻间的弹簧力近似相等(不考虑摩擦力),挤压最末端的钢棒,里面的钢棒近似 ...

嗯,我也想过这样,但是在最末端施加一个力,真的能保证等距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愿意折腾,可以试试我这个方法:
两组钢丝绳,一组把所有钢棒链接起来,用于使所有钢棒同向旋转,可 ...

我先想一下,感觉可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先想一下,感觉可以呢

可不可以具体说说,两根绳子怎么连

网友(点评):
A、B是两组钢丝绳,无需连在一起,A绳可以缠绕在每根钢棒上,靠摩擦力驱动钢棒旋转,也可以点焊一下防止打滑,B绳的一段固定在一根钢棒的外圆上,另一头固定在相邻一根钢棒的中心。除了点焊也可以打孔、锁螺丝、铆

网友H:
圆杆做成椭圆的,长轴可以调节的?类似错位,

网友I:
1. 如果形成的弧面允许变化的话,还可以考虑通过改变弧面的半径来改变圆钢之间的间隙。
2. 另一个比较靠谱的就是不用圆钢用扁钢偏心安装,做成类似空调出风口似的可调节结构。
双层结构有一定缺点,如果两层之间没有间隙要好很多,但是间隙不是均匀变化(相邻的间隙一个变大一个变小)

网友J:
间距同步调节还是选择叉式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如果形成的弧面允许变化的话,还可以考虑通过改变弧面的半径来改变圆钢之间的间隙。
2. 另一个比较靠谱 ...

扁钢的话,能不能图示一下,不太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间距同步调节还是选择叉式机构。

一开始我就是考虑的剪刀叉式结构,不过行不通啊,会遇到感觉不能解决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圆杆做成椭圆的,长轴可以调节的?类似错位,

不太明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扁钢的话,能不能图示一下,不太能理解

找落地式空调,看看出风口是怎么摆动的,或者你汽车的出风口,风量大小就是通过一系列可以摆动的扇叶来调节的(相当于调节了格栅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落地式空调,看看出风口是怎么摆动的,或者你汽车的出风口,风量大小就是通过一系列可以摆动的扇叶来调 ...

嗯,我考虑一下

网友: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