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什么叫轴承产品备样?

楼主(2020-07-06):
A. 什么叫样品备样,什么叫备样前的工况调研,交样后使用跟踪是跟踪什么,失效分析是分析什么?

网友:
失效分析就是PFMEA

楼主:
这是一家轴承定制企业的岗位职责,我真不理解什么叫产品备样。

网友A:
备样就是给客户准备的产品样件。备样前的工况调查就是在给客户做样件之前,去客户处调查轴承使用的工况条件,比如,使用环境温度,轴承的工作转速,使用环境是否有灰尘,是否是腐蚀环境,轴承的安装轴径是多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样就是给客户准备的产品样件。备样前的工况调查就是在给客户做样件之前,去客户处调查轴承使用的工况条件 ...

嗯嗯,但是对于轴承定制企业来说,设计,准备样品,这不是产品设计者的工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对于轴承定制企业来说,设计,准备样品,这不是产品设计者的工作么?

不知道这个职位描述是啥职位,但是有一个职位是应用工程师,这个需要与客户沟通,知道客户想要什么,然后去准备,没有的就要设计,有时销售也做这些,最极端的,设计,应用,销售一体的,这样的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对于轴承定制企业来说,设计,准备样品,这不是产品设计者的工作么?

工作内容没有特别严格的区分,这看用人单位怎么划分。

网友:
这是汽车行业的问题分析工具,潜在失效模式与后果分析,DFMEA和PFM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