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构

楼主(2020-07-06):
请教各位前辈,实现10-20cm升降,有什么推荐的设计?

网友:
气缸,链条,同步带,齿轮齿条,丝杠等都可以。你这个问题不够详细,无从下手

网友:
载重、速度、精度、机构许用空间,这些都是需要提供的

网友:
《机械原理》+《液压气动》上的机构基本都可以。

网友:
要求太笼统了

网友A:
灌水就可以浮上去,拉扯可以落下来。吹可以上去,吸可以下来。弹簧可以上上下下,但不保证每次到同样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水就可以浮上去,拉扯可以落下来。吹可以上去,吸可以下来。弹簧可以上上下下,但不保证每次到同样位置。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水就可以浮上去,拉扯可以落下来。吹可以上去,吸可以下来。弹簧可以上上下下,但不保证每次到同样位置。

哈哈哈哈

网友:
液压升降机,类似于千斤顶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