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转换钣金后,自动生成个折弯?

楼主(2020-07-07):
左边是圆弧草图,右边是直线草图。
转换成钣金件后,就在圆弧和直线之间生成折弯,我手动改为0°折弯,还是有这个折弯。

网友:
1这是不可能的
2右击选删除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一个圆弧接一段直线(相切)是没有折弯生成的啊

网友A:
这个折弯R怎么可能为0,钣金折弯的R角必须大于等于板材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折弯R怎么可能为0,钣金折弯的R角必须大于等于板材的厚度。

原本自动生成的一个折弯,不是为零。我想把圆弧和直线能够直接连接。不要折弯,所以把他的改成为零。改为0也还是圆弧和线之间有折弯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