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中的这个橡胶技术要求该怎么写啊?

楼主(2020-07-07):
(图片)

网友A:
楼主做磁力联轴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磁力联轴器么

不做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联轴器

网友(点评):
弹性柱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联轴器

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啊

网友C:
这个叫做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其实国标里面写的很清楚,看个人实际需求了,如果要求不高,就挑选几个主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做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其实国标里面写的很清楚,看个人实际需求了,如果要求不高,就挑选几个主要参数 ...

感谢大佬

网友:
好像也有用聚氨酯的

网友(点评):
当然也有用硅胶的

网友(点评):
聚氨酯常见

网友:
GBT 4323-2017

新版本标准(GBT 4323-2017 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已经将弹性体材料由热塑性橡胶(PTE)改为聚氨酯,力学性能可以由对比获得。搜了一下热塑性橡胶和聚氨酯的区别:聚氨酯材质属于热塑性弹性体,属于橡胶改性材料,性能介于橡胶和工程塑料之间。拥有橡胶材料的柔软性和高弹性,又具有工程塑料的刚性和高模量。聚氨酯也叫做聚氨酯橡胶。

一、硬度
橡胶材料的通用硬度范围为SH50A-SH85A,聚氨酯材质的通用硬度AH70A-SH98A。可以看出,橡胶材料硬度偏低,聚氨酯材质硬度在弹性体中属于中和高。为什么硬度如此重要呢?因为在弹性材料中,硬度和模量是成正比关系的,在负载的工况下,高硬度才能起到好的缓冲作用,而低硬度会很容易被挤烂掉。
二、弹性模量
上面提到模量,什么是模量呢?通俗讲,模量就是某种材料在收到同样力的情况下的变形程度,模量越高,变形越小。这下容易理解了,同种材料下,硬度和模量成正比,模量越高,在受到冲击或者挤压时的变形程度越小。在高负载的情况下越能显现出来。在同样的硬度下,聚氨酯的模量要比橡胶材料的模量高出20%-50%,这就是为什么聚氨酯材料的缓冲垫产品更耐用的主要原因。
三、耐磨性
在同一硬度下,聚氨酯材质的耐磨性和丁腈橡胶的耐磨性相当,基本不分上下。但是聚氨酯材质的摩擦系数大于橡胶材质,所以更适合应用于防滑胶垫,如减震防滑胶垫,机床机脚垫等。
四、耐油性
聚氨酯材质拥有和丁腈橡胶一样的耐油性,但回弹性和模量要高于丁腈橡胶。天然橡胶和三元乙丙橡胶回弹性高,但耐油性和模量比不上聚氨酯。在耐油缓冲垫方面,聚氨酯仍是最佳选择。
五、疲劳强度
疲劳强度是衡量一种材料反复受力变形的一个指标。聚氨酯材质是公认的疲劳强度较高的弹性体材料,这个方面没有异议。
综上所述,聚氨酯材质在缓冲领域,耐磨、耐油、抗冲击、防滑、耐疲劳,相对于橡胶,更适合作为机械缓冲的材料。

(时代在进步,看标准的时候很有必要查一下是否是最新标准。因为许多东西更新的太快。比如材料性能的提升)

网友:
原来那种黑色的橡胶容易坏,估计成分不存,聚氨酯的也有好坏,透明的那种估计好一些。

网友D:
这个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属于标准件,市场上有现货

网友:
这个选用专用材质的即可,不需要增加什么额外的技术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属于标准件,市场上有现货

哪里能买到,能买到就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