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弧形钣金件怎么创建?

楼主(2020-07-07):
现在有个零件是把一个平板从中间压出一个圆弧,零件图是我拉伸切除出来的。现在需要下料就不知道下料尺寸了,所以需要用钣金的画法重新画一遍,做成平板模式好去切割。请问钣金的画法怎么画?

网友A:
钣金特征:绘制的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特征:绘制的折弯

你好,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怎么制作。我不太懂钣金命令

网友:
点基体法兰,然后绘制你这个零件的左视图,就是中间圆弧上下直线,然后完成草图,写入长度

网友:
基本加边线法兰

网友:
生成边缘法兰之后,边缘法兰的草图特征,怎搞都行。

网友:
这个要算展开的,成型后的钣金再给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