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不锈钢材料信息

楼主(2020-07-07):
大家好,因为需要设计一套治具,需要防锈效果,选择的不锈钢材料。 一部分需要无磁性, 一部分需要带磁性,最好两者都耐磨。请问大家我该选择什么型号呢,初步选的304不锈钢(无磁性)和9cr18 热处理HRC45-50,(带磁性).  就担心304不耐磨。

网友A:
有没有硬度目标值?有这个目标值可以跟304的硬度值做个对比。

网友B:
304 做 氮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 做 氮化

304的零件形状比较特殊,长80mm,宽1.6mm,高0.7mm, 这样氮化对形状会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硬度目标值?有这个目标值可以跟304的硬度值做个对比。

没有硬度指标,就是两款不锈钢使用时会互相摩擦,不过我留了单边0.02mm的间隙,只要摩擦别把尺寸影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4的零件形状比较特殊,长80mm,宽1.6mm,高0.7mm, 这样氮化对形状会影响吗?

做一下就知道了。氮化相对其他热处理,变形还是非常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下就知道了。氮化相对其他热处理,变形还是非常小的。

好的,不过就一个零件,供应商去做氮化处理,会不会交期很长。

网友:
304表面硬度还是挺好的,楼主不用担心它不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