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W如何对钢丝绳做缺陷处理

楼主(2020-07-07):
如图所示:我想把钢丝绳的这一股的这一段剪掉,其他地方不做任何处理,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什么叫 作缺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 作缺陷处理

就是把我标记的那段剪掉就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问一下如何用Solidworks在钢丝绳模型表面做磨损处理(就像日常生活中钢管上有些坑坑洼洼的那种)

网友B:
你现有的这个模型怎么建的模?

网友C:
有限元不是万能的,像你这种要求,多半会作简化处理,即打个折。。。。

网友D:
直接拉伸切除就可以了,切除实体就算那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有的这个模型怎么建的模?

就是阵列,扫描,弯曲,我上传了建模过程使用命令的截图,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做到截掉那一股的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限元不是万能的,像你这种要求,多半会作简化处理,即打个折。。。。

只要可以先做出来就可以,你说的方法使用什么命令啊

网友E:
弯曲前切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弯曲前切不就可以吗?

你切除使用的是什么命令啊

网友F:
剪掉后是否需要再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拉伸切除就可以了,切除实体就算那一条

直接拉伸切除不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剪掉后是否需要再接起来。

不需要,切除就是为了制造这个断丝缺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切除使用的是什么命令啊

你可以在端面画个草图,等距切除过去,要保留的实体,选择所有实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