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质工艺设定

楼主(2020-07-07):
从选材到加工

网友:
买20mm板材,线切割成型,上加工中心倒角,钻孔,即可

楼主:
线切割成本达不到客户要求。能否定做型材,或者激光割外形(留余量)。等离子割外形已经试过了,切割后外表皮很硬伤刀。

网友:
用水刀切割

网友:
精密铸造,不行再加精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