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没办法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

楼主(2020-07-07):
solidworks2016只要在装配体点击编辑零件,软件直接死机,闪退,但是安装2017的没问题,公司要求统一用2016,有没有大神可以解决

网友A:
叫你老板在外装好了再回来用噻,或者出钱钱要正版的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你老板在外装好了再回来用噻,或者出钱钱要正版的噻

就买几个点,不可能都是正版的

网友B:
用2016 SP5

网友:
正在用2016sp5 没这问题呀?

网友:
闪退是Solidworks的通病。

网友C:
SolidWorks各个版本都会无故卡死,特别是打开别的软件转换的stp文件。全是SolidWorks自己建模的就稳定些。
和windows兼容可能导致你的问题,试试更换window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016 SP5

就是SP5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各个版本都会无故卡死,特别是打开别的软件转换的stp文件。全是SolidWorks自己建模的就稳定些。
...

看来只能换系统了

网友:
这个没办法,破解版本的总会有哪些疑难杂症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