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自己设计的两个零件,怎么做公差配合呀

楼主(2020-07-07):
轴和孔半径是2

网友:
两个零件是什么材质

是什么用途或工况

精度需要多少

网友:
这两个两零件配合后在装配体中的功能或者作用是什么?

网友:
谈配合对于我来说太深奥,能不能先说说轴和孔什么要用半径表达

网友:
学生您好,公差配合要看具体的应用环境,理论上看书,4毫米直径H7就那么一点点,实际上很多普通机床根本达不到那精度。

例如普通cnc位置精度只能0.03毫米,车床也是,数控车能搞到0.01就已经很好了。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7-07 20:55两个零件是什么材质

是什么用途或工况

精度需要多少
您好,我这个是做无碳小车用的,精度也是自己要求的,是一个轴连接一个车轮,现在就画出来这两个零件和知道三种配合方式,想知道公差自己设定理由是什么,感谢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07 21:14这两个两零件配合后在装配体中的功能或者作用是什么?
您好,是轴连接车轮进行转向,谢谢您

楼主:
|okmeiyou发表于 07-07 22:09学生您好,公差配合要看具体的应用环境,理论上看书,4毫米直径H7就那么一点点,实际上很多普通机床根本达不到那精度。

例如普通cnc位置精度只能0.03毫米,车床也是,数控车能搞到0.01就已经很好了。
谢谢您

楼主:
|风刃发表于 07-07 21:41谈配合对于我来说太深奥,能不能先说说轴和孔什么要用半径表达
我也稀里糊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轴连接车轮进行转向,谢谢您

轴和轮毂得紧配合。

网友:
不知道就按推荐公差吧。

网友:
实在不知道怎么配公差就直说,要啥效果。过盈 过渡 间隙配合

网友:
实际很简单的事情,先加工孔,孔的加工一般较轴而言难加工,且不便测量出具体数值。然后用你加工的孔去配做轴,一般公差这种东西都是为了应用于批量化生产,你这种单件的跟据需要配做就好了

网友:
基孔制和基轴制搞起来!